在线求助联想L193wide不显示

楼主(2010-12-18):
昨天接了一台联想L193故障现象是有时不开机,打开机器电源板没发现异常5v12v都正常,怀疑驱动板的问题,逐对驱动板的主芯片加焊了一遍,顺便也把开机按键也换了,加电试机开关机正常了可是亮度不可调,调节亮度的百分比有变化可是亮度无变化,怀疑是驱动板坏了,就用鼎科GM2621驱动板 免程序驱动板 通用驱动板 点了一下正常了,可是关机再开就不显示了,检查屏的5v电压正常、灯管也正常点亮,可就是不显示了,再换回原来的驱动板也不显示了,陷入极度郁闷中,在线等,希望各位帮帮忙,先谢了!!!

网友:
这种显示器,有个通病就是爱白屏、闪屏、花屏。你说的这种情况少见啊,你是把通用的驱动板改上去的吗(就是用它的电源板),后来用它的驱动板能开机无显示是吗

网友:
检查一下屏线

网友: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我自己太大意了,原因是前天试机的时候吧主机屏保设成了空白也就是黑屏,忘了改回来了,造成今天该驱动班的时候屏保了,自己真是太大意了。

网友:
呵呵,维修就是吃小心的饭,其实你这机器一开始也不用换驱动板的,是驱动板到去高压板上的亮度线那条通路掉件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