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星ML-1610激光打印机卡纸

楼主(2010-12-18):
三星ML-1610激光打印机不能连续打印
这机器,如果一张一张的送纸的话,一切正常。不会卡,就是不能在进纸仓多放纸。多放纸后不能连续打印。只要连续打印
前三到五张纸正常。后面的纸就会一下搓进好几张纸。只要进了两张或更多纸的时候就会卡。如果是一张一张的进纸,是正常
不会卡的。

网友:
可能继电器有问题了

网友:
可能是纸张分页器出现故障了。

网友:
分页器可能磨损的差不多了

网友:
分页器有问题,换查查

网友:
明显是进纸轮磨损了。。。。

网友:
这个可能是搓纸轮的毛病吧,清理一下搓纸轮试一下

网友:
同意6.7楼。。。

网友:
应该是纸不好!三星机器挑纸

网友:
楼主把上面的方法都试一下,先从搓指轮开始,修好回复!

网友:
这种情况多半是搓纸轮磨损引起的,摩擦力减小了。

网友:
就那几种可能,挨个来吧

网友:
楼的主问题最终解决了没有呀?如果搓纸轮有问题,为什么一张张进就没有问题?一下进多张纸是分页管的吧?

网友:
擦下搓纸轮。不行换分页器

网友:
分页器和搓纸轮都换掉换能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