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P4SE 主板 电脑起死回生全过程--申请转正

楼主(2010-12-18):
管理员:此文虽然含金量不高,但毕竟是原创,而且是非商业性纯业余爱好,希望能寄以此贴转正,妥否,请批示。

身边有一台被遗弃的电脑,同事已不报希望,最近我有心情,便试着捣鼓起来。以下为将此电脑起死回生的全过程。因前期维修电源为求助专业维修师傅,未能留下照片,后经补照,将升级BIOS照片补上。
1.初步检查
电源开关不管用,主板批示灯不亮,怀疑电源本身有问题。拆开看,电源风扇的负极线开焊断头,同时有一条黑色粗线也是开焊断头。
2.电源维修。
由于不能判断黑线的焊点,便拆下电源,去求助专业维修朋友师傅。
以下补拍照片:

找到黑色粗线(红色笔划线条部分)的断点并已焊接牢固。

朋友师傅将风扇的负极焊接到线路板背面的某负极处。
以下电源风扇断线焊接补拍照片:

此电源风扇线红线完好未动。本来黑线应该在靠近的线孔上,但相应的孔在板子背面没有线路指示,也无焊点痕迹。

此照片指示风扇黑线被引到板子下面。
风扇黑线改在板子下方的焊点。

然后,短接电源末端插头的第14、15脚(绿线和黑线),电源风扇转动,电源成功启动。如下图:

电源修复成功。朋友师傅不肯收钱,千恩万谢,自在不言。
3.电源装回电脑,装系统。发现两个问题。①XP装不上,总在启动阶段蓝屏死机,好像说设备驱动有问题。改装windinws2000 sp4。成功后发现windws2000已经被所有杀毒软件抛弃。最后找到“小红伞”,提示说最低系统要求为windows2000 sp4 和补丁集合1(update rollup 1),但升级到补丁集合1(update rollup 1)之后,出现与安装XP同样的蓝屏死机界面。②CMOS设置中虽然有USB FDD、USB ZIP两个选项,但是无论怎么做U盘,都不能启动。于是想到了升级BIOS。BIOS如下图:

标签内容为:P4SE2 1009 5081 GMA21
4.下载BIOS升级程序。到华硕网站,根据主板型号,搜索BIOS 文件。

5.选择1011版本下载。

6.通过软盘启动升级。制作启动软盘的过程过程略。不过值得一提的是,现在电脑上都没软驱了,我在一台旧的486上拆下软驱,但软盘确成了稀罕物。家里的所有软盘早就当垃圾扔掉了。想起来早先会计报资料都是用软盘,于是找到单位的会计大姐试试,大姐挺热心,爽快地答应给找找,铁皮柜里翻腾了好长时间,终于找到了幸存的几张用过的软盘,毫无代价地送拿给了我。

7.升级BIOS到1011版本后,顺利实现了USB的启动。并且顺利安装了WINDOWS SP4和 补丁集合1(update rollup 1)以及小红伞杀毒软件。
8.升级成功的喜悦冲昏了头脑,试着再升级到最高的测试版本BIOS 1012。结果,写完BIOS1012之后,电脑不亮。这回知道什么测试版本了。
9.购置BIOS刷写工具。在淘宝上的叫“沃德”店铺买的,这家店刚开张半个月,我是这家店的第一个顾客,幸运而大胆地做了回“沙发”。4天到货。经过试用没毛病。如下图

取下BIOS刮开标签,对照芯片型号重新写回1011版本。

BIOS 印刷字体 为SST MPF 39SF020A 70-4C-NH 0212088-A

对照BIOS刷写设备此款型号芯片的设置,调整电压和DIP开关。

刷写成功,将BIOS重新安回主板,加电启动,电脑终于又能正常工作了。

网友:
我在认真的学习中!!

网友:
也算維修成功!真是好事!

网友:
维修好了就奥,你那个编程器多少大米

网友:
汗,那个编程器刷数据貌似很慢,见过朋友用过。

网友:
回复 网友A:

编程器150,含邮费160。单就钱数来说,赔了。但是160元,买个爽爽的感觉,挺不错的。传说到洗头房打个泡还得个百八的呢,可那爽完了后,什么也落不下,这个呢,以后类似问题,永远可以解决。直到世界进入纳米时代。

网友:
回复 网友B:

谢谢夸奖,水平还差得很远,期待转正后能够有进一步的提升。

网友:
这样的货色,别提了,ok?还转正,问问哥几个,同意不?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兄弟的意思我理解为两部分。
第一部分,关于本申请贴质量问题。我不同意兄弟的说法。其实如果把电源修理部分拍成照片,会增加本贴的可读性。这个我可以补一下。
第二部分,兄弟的意思是在鼓励你的哥们把我的贴否掉。不过我看兄弟的资质是“见习维客”,也不是管理员啊。如果您真的跟管理员关系不错,希望您在管理员面前多说好话才是。
最后,给兄弟一个建议,既然来到这个论坛,以后大家都是朋友了,要多多交流。哥哥我看到兄弟回帖中“这样的货色”这种用词,心理很不舒服。我更愿意听到一些意见或建议以及鼓励之类的暖心的话,而不是没有内容的指责和批评。
当然,您既然回帖,就是您看得起我,无论怎样,谢谢您的回帖,虽然感心里不舒服,但这会让我更认真的面对现实。
谢谢“野马山丘”

网友:
支持楼主,同时严重鄙视那些自以为是的高手!天下没有天生的高手,没有出生就会走路和说话的,都是一点点的学习中长大的,有学得好的和不好的,这和个人自身的反应,领悟,天资等有很大的关系,高手也是从一无所知学出来的不是吗,不能以为自己有了点成绩就瞧不起后来的学弟们,说不定哪天人家会成为高手中的高手!如果人人都鄙视级别低的和资质差的,那我们的论坛般的就没意义了,我们这些愚钝的维修员在论坛里发帖是希望得到学长们和师傅们的指点并从中得到学习和进步的,不是让别人瞧不起的!!!如果你们觉得不好可以不发表任何评论!!!

网友:
野马山丘相信你的成绩不会比赵中秋老师好吧,就更不用说孙老师了,孙老师和赵老师都没你那么牛吧!!!

网友:
我看那个电源好像不怎么样掉的那棵线被动好像是假的吧,不能起到滤波的作用。

网友(点评):
我也看那根线位置不对的说,如果过滤波线圈,应该在保险丝的前边的么

网友:
楼主的激情与执着是我所欣赏的,继续加油,转正离你已不远了。

网友:
支持转正!谁天生就会修电脑的?大家一起交流研究共同提升才对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在此电脑着手维修之前,电脑有时能亮有里不能亮,后来拆开电源一看,黑色线焊点已开,只是简单地杵在原地未动,所以造成接虚。接虚就是时而行时而不行。当能够接通时,电源可能开启,电脑就可以亮,当不能接通时,电源不能开启,电脑就不亮。到最后,完全不能亮,肯定是由于黑线焊点间隙较大,够不着了,所以才无法亮起来。
至于连接的线包,是不是有滤波功能,我就不知道了。到目前为止,在电子电路方面我的知识几乎为0,现在维修电脑,完全处于宏观物理层面,没有理论知识的支持。所以以后还要多多学习,请各位师兄们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