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显存掉点要怎么处理?

楼主(2010-12-18):
手上有片显卡··显存取下来后刮锡的时候不小心把板上的点弄掉了2个···这样要怎么处理啊·?

网友:
找点飞线,或者往下挖啊

网友:
显存有些点是空的,可以上显存先试下,

网友:
同意三楼....先弄上去.. 可以那就证明你运气不差...不可以你就在去飞线吧...祝你好运

网友:
找电路图 看看是不是 空脚 祝你好运

网友:
不是空脚啊要怎么弄啊··可以说的详细点么·??初学者··

网友:
补线啊 这么简单的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怎么补啊··不会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有点难度 要看你烙铁的工夫怎么样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功夫还过的去

网友:
空脚是什么意思?地线算是空脚么,还是?

网友:
回复 网友C:

x空脚就是没有接任何线路,地线不属于空脚 但是也可以不要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一下子也讲不清楚
你有电话么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男朋友了你别乱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 擦 !!!什么思想

网友:
显存上有空点,但是不很多。多的是地线和电源引脚,这种点少一个两个的没事。要是其它的焊盘掉了,只有补线,就是在所掉焊盘的连线上和显存相对应的球上,用细漆包线引到显存的外面来连接。

网友:
同意5楼的说法,先找图看看先,再修也不迟

网友:
回复 网友A:

嘿嘿··开玩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