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手进来帮帮忙,确实没头绪了

楼主(2010-12-18):
本人有一块华为楼栋交换机内置电源,现在有一个奇怪问题,只要电源上的变压器,一叫(就是电流声,吱吱的),输出的3.3V 12V 都正常,不叫就一点输出都没有~这是为什么呢?这个电源是因为,突然断电后来电,就这样了。变压器已经拆下来测过是好的,而且有时能有输出,证明直流部分也是好的,交流部分,没有明显烧过的痕迹~三极管也是好的,高手帮忙判断一下

网友:
看不到图哦。。。

网友:
来人啊~55555

网友:
整流部分正常吗?管理芯片呢?楼主都没有说清楚,有电流声说明电路有异常。有输出能正常工作吗?

网友(点评):
有电流声的时候,输出都正常~没电流声的时候,直流部分都没有输出~

网友:
维修思路是建立在对电路图的充分理解上

网友:
看看 变压器是否虚焊了 旁边电容 换换试下

网友:
应该是虚焊或二极管

网友:
建议加焊电感电阻,换滤波电容看看

网友:
有请                          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