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pp29L 不通电

楼主(2010-12-18):
DELLpp29L 不通电插电源接电源电池不冲电,,没有3.3V和5V是不是要通电后才会有.3..V和5V   开机键有3.3V电压,,IO晶辰起了震的,,南桥晶震也OK  请问从那里下手,但电源电压有,电流表就看不到电流,数字试电流表    高手请指教

网友:
DELLpp29L 不通电插电源接电源电池不冲电补充一下,但电池的电压是有的,,也算冲起电了的,,哎介就是没电流

网友:
是不是BIO:S的问题啊,谁有资料,我刷个看,,电池灯没亮,,只插电源,电源灯也没亮,但保护格离电路没问题

网友:
你这个主板号是多少。 看下图。如果你的BIOS参与了触发。BIOS就有关系

网友:
谢谢了,,修好的就是BIOS的问题,,刷了待机3.3V 和5V 都起来了,开机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先换个充电IC吧

网友:
1526 A16版
刷的这个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