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极管的好坏判别

楼主(2010-12-18):
是否所有的三极管坏掉都是 各个引脚之间短路啊?

网友:
短路只是其中之一。还有开路。性能不良。等

网友:
同意二楼的关键  软击穿====  都不一定  要多测量才可以的

网友:
不完全是这样的,,,还有性能变差的,,,

网友:
这个以前我也不懂,但是后来我搞明白了~只要你会测二极管,就会测三极管~网上的教程教的那叫一个云里雾里~网上问答的也叫一个稀里糊涂~
我来跟你说说怎么测,数字万用表,测三极管~
举个例子,我们普通电源上的三极管,长管脚的,上面标的有是PNP还是NPN(很多是图形),PS...如果你连NPN PNP都没搞明白,那还是先去搞明白再说,选取中间的一个引脚,PNP的就把黑表笔,接中间,黑表笔测两端,阻值应该相同,两端差别很大,说明这个管子有问题,NPN的就把红表笔接中间,红表笔测两端,阻值也应该一样,另外假如你黑表笔接中间,测两边,值均为无穷大,则说明,你搞错了,应该把红表笔放中间,黑表笔测两边,如果测两边阻值不同,或者导通,那就说明这个管坏了~

再说一个小三极管,笔记本主板,普通台式机主板,都会看到,有一个脚在上,下面两只脚的,类似一个三角形的,其中下面两只脚左边一只,就是B极,

还有如果你不知道是PNP还是NPN,就把3个脚全测了,测到两端值一样的,就是B
极也就是基极~

希望对你有帮助

网友:
短路,开路我都会测 性能不良会有什么表现 又要怎么测呢

网友:
性能不良,就看两头阻值是不是一样大,我上面不是说的很清楚吗?
或者看是否与标称值一样,这个就要拆管子型号了,相当麻烦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朋友你好我是新手请多指教若有问的弱智的地方请谅解。笔记本主板上三极管下面左边一脚就一定是B极吗?  还有就是我用二极管档测三极管时   怎么从来都没测到过有两端值一样的,能说说你是怎么测的吗      我6种接法都测过来还是测不出来。

网友:
回复 网友B:

在路测试,不准是 正常的,必须焊下来测试~
顺便说下,我也是新手

网友:
不是短路就是开路。

网友:
三极管损坏有击穿, 漏电,变质,开路,很多种,不会测就多找几个坏的来对比测量就会知道

网友:
呵呵先在料板上把三极管都取下来。同型号的放一起 一一对比测阻值 5楼也说的很清楚了这样基本上能够分辨出好的坏的。好的就收起来备用啊

网友:
我一般都是不确定的时候拆下来测一下,开是否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