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小问题

楼主(2010-12-18):
是否所有的三极管坏掉都是 各个引脚之间短路啊?

网友:
坏掉肯定的,有的坏了也测不出来

网友:
我就想知道 坏了测不出来的要怎么办 你们一般都是怎么解决的

网友(点评):
如果怀疑它坏了。但是又测不出来、那就换个试试呗

网友:
在主板上测其电压是否正常啊!

网友:
怀疑它  就拆掉   拆个三极管好像不难吧,然后再测.....楼主头像很.......

网友:
根据各脚电压数值,觉得有不正常就先干了再说。

网友:
一般先看看元件有无变色,鼓包,烧焦等等,然后在线用二极管档位测量下,一般显示在500左右,反相测量在1000以上,或者开始显示数字小,但快速递增至1000以上基本就算是正常的。
如果在线测量正常,通电测试各个脚电压不正常,周围元件没怀疑对象,可以先干了这个三极管换个新的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