疑惑中

楼主(2010-12-18):
是否所有的三极管坏掉都是 各个引脚之间短路啊?

网友:
三极管坏:击穿、烧断、性能不良

网友:
这个是不一定的

网友:
请把你的那个图片换了,好恶性哟,换了三极管还是断路证明是别的地方有短路,不是三级管的问题

网友:
不一定,当你测量它和好的管子有区别时就要对它进行代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