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跑E9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12-18):
检查了CPU的供电,内存供电和南北桥的供电,就是不过E9,求高手指点

网友:
E9  内存 ,查内存工作条件

网友:
C1是过了的啊

网友:
这种基本上是 属于内存的问题比较多一点  你可以换内存 试试 祝你好运

网友:
跑E9  先刷下BIOS看下。。。。。

网友:
谢谢高手指点

网友:
intel主板是e9-ea-eb循环跳变 bios的问题

网友:
可能是BIOS问题

网友:
曾经遇到过,后来刷了遍BIOS就搞定了

网友:
945、965芯片组的话不要上单核,上单核就会跑E9,双核就可以开机

网友:
还是你经验丰富,我遇到的乱码没有E9

网友:
楼主说的不够详细

网友:
换个667的内存试下

网友:
E9是不过内存啊。。刷下BIOS看,。还有槽边上的小排阻都加焊下,,有时候也能解决

网友:
论坛里好像有很多这样的帖子,我也是无意中看到的,可以搜索。

网友:
英特的板子跑这个码多是BIOS

网友:
BIOS问题大一点

网友:
要看什么牌子的主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