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X500 跑D2,电流加到2A了,就是不亮,求助中

楼主(2010-12-18):
接一台二修机,待机正常,开机跑速卡一直到D2,电流加到2A,不显,请高手指点

网友:
来个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
开机跑2A,不会吧。如果是的话,那么内存都没有过哦。

网友:
2A内存都没过?不是吧?感觉是显卡没过吧?

网友:
我自己也觉得是显卡没过,测显卡brightness没有,来自显卡.重植显卡,无果,7400的卡,现在不知道怎么办!

网友:
更换显卡

网友:
用示波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