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喜TW300不触发

楼主(2010-12-18):
七喜TW300.插电不触发。待机0.01有3V 5V,电源灯和电池灯猛闪,。IO和充电IC都换了,还是一样。。。指点下吧。。

网友:
有3V和5V,应该说和充电IC没有关系了,测一下IO的工作条件L供电  复位  晶振,开机键是否有高电平。

网友:
说得不够清楚  开关有没电压?测一下IO的工作条件L供电  复位  晶振,开机键是否有高电平。

网友:
触发时,PWRBTN#有跳变没

网友:
开机键。有3.3V。有拉低。file:///C:/Program%20Files/Tencent/QQ/Users/365924762/Image/NZW4P{G]WKRS3Z8)T5[A66K.jpg IO的事6脚电压是不是要开机才有的,现在是没电压

网友:
16脚的VDD    是3VRUN

网友:
测量ec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