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u盘启动在笔记本上不好使吗

楼主(2010-12-18):
今天给朋友笔记本装系统    平常好用的u盘怎么也进不了  winpe     怎么回事呢      望指点     谢谢

网友:
应该是你U盘的问题,或者是U盘启动ISO本来就不行

网友:
谢谢回复   u盘好使    在台式机试过      加ghost也不好使      画面停止了      u盘灯灭了

网友:
一般U盘启动都不能在DOS下直接加载GHO镜像的吧。就算可以也  速度也奇慢。

网友:
回楼上  正常情况先加载maxdos      然后ghost     现在是maxdos加载不上

网友A:
用光盘的PE比较好,笔记本特殊,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你想装系统的,如果用GHOST不行就要用安装版的了。

网友B:
应该是启动选项没有设置好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光盘的PE比较好,笔记本特殊,有些可以有些不可以,你想装系统的,如果用GHOST不行就要用安装版的了。

我就是用的安装版     可是不明白为什么不好使

网友:
引用 网友B:
应该是启动选项没有设置好吧。

这个应该没问题

网友:
你先把启动选项设置好,然后再试试

网友C:
在用安装的系统时, 开始复制文件时,提前要把U盘拔出来。 这和做GHOST 的不一样的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可能是笔记本分区表有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在用安装的系统时, 开始复制文件时,提前要把U盘拔出来。 这和做GHOST 的不一样的

嗯   你说的很对     但是咱俩说的不是一件事     我意思是u盘引导winpe失败      直接停顿了   进不去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可能是笔记本分区表有问题,

指隐藏分区吗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嗯,包括隐藏分区也有可能分区本身有问题,你用分区医生看看是不是分区的问题嘛/

网友F:
有没有想过是机器问题呢!一般进PE都卡住了!桥出现问题大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回复 网友E:

嗯,包括隐藏分区也有可能分区本身有问题,你用分区医生看看是不是分区的问题嘛/

谢谢提醒     笔记本硬盘挂成移动硬盘       用分区医生也是可以的吧

网友:
引用 网友F:
有没有想过是机器问题呢!一般进PE都卡住了!桥出现问题大吧!

谢谢提醒      我觉得你说的可能性很大      有可能就是因为这个

网友:
回复 网友E:

嗯 ,可以啊不过注意要选盘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