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60的笔记本外接有显,接屏不亮

楼主(2010-12-18):
1台HP CQ60-114TX笔记本,外接都能正常显示,但接屏不亮,刚开始以为是显卡的问题,加焊显卡后,接屏亮了,很高兴,但装起来 屏又不亮了,订了一个显卡回来,显卡是G98-605-U2,换上去,接屏又亮了,但装起来,又不亮了,但外接显示器是好的,以为显卡没做好,又加焊了一下显卡,但这次是接屏仍然而不亮,屏上的电压LCDVCC始终出不来,点亮电压也没有,维修陷入了困境,不知道那个地方的问题,请朋友们指点指点,不胜感激!!

网友:
屏线及接口看看

网友:
是不是屏线接口内针断了,还是主板上接口保险的事。可以看看也就是附近的事。

网友:
外接能亮,重点检查排线和排线接口,而不是显卡,

网友:
我有台清华同方锋锐X500,也是没有LCD VCC 和brightness,也不知道怎么搞,加焊重植都没用,跑速D2

网友:
屏和屏线都换过了,故障依旧,同时插上屏、外接显示器,外接显示器亮,好象检测不到屏。

网友:
主板是不是摔坏的啊,容易掉点的哦。

网友:
不装外壳时,正常显示时,用手反复拍排线,如果显示出现异常了,问题就在于排线。否则应该是主板元件有虚焊,或者显卡或者北桥。

网友:
有的机器,lcd的码片,没接的话,也会出现这种情况的,查查看

网友:
感觉还是主板变型,裸板可以,装上就不行,就怕是板层出问题了。可惜这个机器的点位图不好找。

网友:
是表示有些麦拉没贴上去啊

网友:
开始是不是休眠压下来了?///;;......../

'

网友:
不要再上BGA折磨显卡了
现在先不管外接能不能亮,只是裸板加CPU加内存加屏,插电能点亮就行了
然后关机,再装一点配件,再测试,看能不能点亮,不要一下子全装好,无用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