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暗屏几秒钟就黑了 有电

楼主(2010-12-18):
显示器暗屏几秒钟就黑了  请问下高手是哪地方出现问题了

网友:
先测一下灯管有没有问题,如果灯管没问题也有可能是高压板

网友:
灯光 高压板。高压板坏的多

网友:
    是什么品牌的显示器,
                  我立马告诉你.是什么地方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杂牌子的,也不知道咋回事,

网友:
那你就先用外接灯管试试???

网友:
灯管红不?指示灯亮不?如果红一下就黑,暗屏那么灯管坏

网友:
暗屏故障维修:
1、先查电源板12V电压是否正常,保险是否烧断,电容是否鼓包漏液。
2、若以上正常,测开关控制信号是否正常,是否正确到达高压板。如果有问题查驱动板部分。
3、测灯管好坏。
4、修高压板电路或者换高压板。

网友:
拆开看一下,然后在判断是灯管还是高压条

网友:
无非就是高压和灯管的肯能是比较大

网友:
换个新的高压板,插上旧灯管之后,故障依旧就是灯管的问题了,如故障解决,那就是高压板的问题了。

网友:
换块高压板吧,杂牌的就这爱坏,

网友:
灯管或高压跳

网友:
灯管和高压板先一样样确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