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看一下RTC电路

楼主(2010-12-18):
一昂达910GLP主板,不能保存BIOS
手画电路图

换了102电阻,弄掉那个三极管,把102电阻左右两边用导线直连,还是0。56V,不知道怎么回事

2010年12月19号查了周边电路,102电阻右端没有贴片电容,直接与双二极管相连,把双二极管拆掉,102电阻右端还是0。56V,这个应该不跟SB产生关系,因为还没通到SB里面,不知道是不是板上的线路出问题了

有结果了,2010年12月19号11:50,换了个座子,解决!
不过搞不懂的是,为什么座子到102电阻这头电压也算正常,到了102电阻右端却成了0。56V?就算座子漏电应该是102电阻左端电压也会不对啊?我一直没换座子就是这点,以为电压正常的

网友:
  这个 很可能是  那个充电电容漏电

网友:
  好像你画错咯 、

网友:
估计 像是楼上说的   电容漏电  导致 到双二极管电源低......

网友:
都不知道你画的是什么, 就那几样东西,干了不就完了
COMS座子,  102电阻(主板上大把大把)小三极管也多很。 402电阻也。
跳线帽也要注意点,  不行就干桥。

网友:
跑下那个点还和主板哪里相连。我遇到过是IO拉低的。

网友:
测下102两端的阻值,102的右端除了那个三极管一定还有连到别的地方,好好跑下电路。

网友:
那个不是三极管,是双二极管吧。

网友:
过了二极管应该会有一颗贴片电容,找一下,如果没有很可能就是SB挂了

网友:
是不是接地没有做好哦。我可是碰到过的哦

网友:
BAT电压2.46V低了.

网友:
多数是电池座子的问题,你测一下电池的引脚是多少伏?

网友:
图上标了,是2。46V

网友:
把跳帽拔了,再测跳帽最左边的脚看电压是否能出来。

网友:
跳线帽早就拔了,别说是跳线帽了,我把那个双二极管都拆了,还是一样

网友:
就这点图看不出什么问题...要找全面一点...

网友:
太奇怪了,把电阻拿掉直连而且把二极管拿掉也不对,就想不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