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K8-vm跑20???

楼主(2010-12-18):
华硕主板K8-vm一开机就跑20,复位正常,求高手????

网友:
压下桥看咯     不行刷个BLOS

网友:
boisn已经写过了还是一样?

网友:
换cpu  不行就是桥了

网友:
桥供电1.2V  1.5V正常不

网友:
不要 太相信   POST卡   查测试点   定位地方

网友:
想都不用想,,直接搞桥了

网友(点评):
搞桥 ,要看看外围条件是不是正常,动不动就搞桥 很容易伤到主板的,这样的忽悠人是不负责的行为。

网友:
清理一下内存槽试试。压下桥吧。 AMD的容易虚汗

网友:
CPU或者CPU座子

网友:
一开机就跑20基本上是cpu坏的多。再者就是座或者桥。

网友:
楼上正解

网友:
柔柔地问2楼,什么叫压桥。

网友:
桥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压桥不一定管用,有一些压不管用,上BGA也好用

网友:
量PCI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
查CPU的复位 有的话你去压下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