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X电源故障

楼主(2010-12-18):
六针的电感烧黑了,几个电容全鼓了,别的没发现烧痕,那大电感是做什么用的,在一个小电感旁边,是一个小型电源,其他电源里找不到这样的电感,都是16个脚的电感吧。应该怎么换呢?》  什么原因能把电感烧黑呢?可量下还是通的, 现在是风扇不转,没任何输出

网友:
上图吧,让大伙帮你出出主意。

网友:
一图胜千言,有时候说是说不清楚的,呵呵。

网友:
电源里面有16脚的电感吗?这还真没注意到,不过电感一般都是通路的问题不大

网友:
会不会是推动变压器。什么型号的电源,最好弄张图。按顺序查,300v,5vsb.....

网友:
烧黑了.里面应该短路了.楼主说的应该不是电感吧.难道是推动变压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