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尼液晶,指示灯一闪一闪【已解决】

楼主(2010-12-18):
未插上数据线的时候,通电正常显示没有信号,插上线不亮,指示灯一闪一闪
求解,急
虽然问题解决了,可我想不通是怎么回事
原来客户拿液晶过的时候,说屏敲一下就没显示,我拆开一看,发现屏固定的2个螺丝掉了,我上了螺丝,以为修好了,通上电,居然就一闪一闪的,可是就是不亮,急了,以为自己搞坏了,但 操  作没问题啊,苦思几天没想出办法,拿到同行那里去试了一下,居然是好的,没坏啊,我恍然醒悟,会不会是我频率高了导致显示不出来,但是回来以后,频率怎么改都是显示不出来,我再一次拿到别人那里试,一样是好的啊,我就想不通了,为什么在别人那里试就好的,我这里试就是坏的,无解啊

网友:
这种情况先看下电源板有没有电容鼓的,要是没有可能是高压或者灯管的问题,一般就这三个方面,

网友:
灯管应该是可以排除,刚才屏线没插好,通电后是白屏,而且电容也没有鼓包,高压应该也没问题,拿过来的时候是好的,就是屏线接触不良而已,现在变这样了

网友:
测量一下3个条件有没有满足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哥们,哪3个条件啊

网友:
那还有驱动板一种情况啦

网友:
插上数据线,量5v电压稳不?

网友:
数据线是好的吗,还有量下H V信号到了板上了吗,不过这种机器MCU数据也会坏的

网友:
MCU的问题比较多,查查行场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