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制作多系统按装U盘?

楼主(2010-12-18):
我是一个新手,请问如何制作一个多系统按装盘,我想用U盘按装。都需要那个软件,最好能提供一个视频教程,在这里先谢谢各位前辈了。
U盘
教程

网友:
http://myfeng.cn/下载一个U盘启动工具

网友:
什么多系统啊,是不是一个U盘既可以装XP 又可以装WIN7 啊?
如果是的话,做好了U盘启动后拷一个XP 的镜像和一个WIN7的镜像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