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问题影响电脑启动

楼主(2010-12-18):
昨天碰到一台机,开机到滚动条就重启。检查不是电源问题后给它重装系统,可是装系统完成第一步后重启就蓝屏,重复N次都一样。最后把内存条拔下来擦了一下,重新装上。系统顺利装完,正常使用。这是我的一点经验,跟大家分享分享!!

网友:
这可能是内存的金手指氧化了.......

网友:
灰尘多了接触不好哦!!

网友:
内存金手指氧化,接触不良。曾遇到过的。

网友:
如果是我就会以为是硬盘问题了。。呵呵

网友:
老问题 ,经常会遇到的

网友:
小小的内存条 很多故障都与他有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