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松下PT-PX770投影机温度报警问题

楼主(2010-12-18):
这里有台松下PT-PX770,感觉温度报警太敏感了,很容易温度报警开不了机,只有关了电源才可以开,各位师傅们有没有办法能让这机子温度报警没这么敏感呢,还有就是这种机子的温度报警器共都有哪几个呢,请高手赐教

网友:
风扇是否做了除尘处理,风扇是否转动正常。

网友:
看看风扇有坏的吗 一般都是风扇惹得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