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8N关机后风扇转电源灯亮关不死

楼主(2010-12-18):
华硕Z99N笔记本拆出主板看BIOS上写的是A8N,搞到亮机后很高兴,进系统测试各方面都没有问题,可是关机才发现竟然关不死,再光板测试强行按关机键也是一样,很多指示灯还亮着,风扇也还在转,换BIOS,换单片机,换桥都没有用。之所以去换单片机和桥是因为按照A8N的电路图上的开机时序反向查不出什么问题,其实电路图中第二顶的上电时序太简单了省略了不少细节。后来在网上找到NV芯片组关机时序资料,最终才修复这个问题,只是一个小问题而已。如果按照A8N电路图第二页的上电时序来分析,关机过程应该是从第六步手动强行按键持续三少以上产生关机信号送给桥,桥再发出SLP_S3#信号,但实际过程并不是这样,中间还有很多步骤。不管是系统关机还是手动强行关机,最终都是要由单片机发送一个PM_PWRBTN#信号给桥(三桥合一),桥这时并没有立刻拉低SLP_S3#信号,而是按下面的步骤进行:
GPIO1 Bus
PCI_RESET
HTVDD_EN
+1.2V_HT
HT_VLD
CPUVDD_EN
+V_CPU
CPU_CLK
LPC_CLK
SLP_S3#
Core Power Planes
PWRGD
SLP_S5#
+2.5V_SUS
+1.25V_VTT_SUS
MEM_VLD
根据上面时序我测量发现PCIRST信号是低电压了,说明桥接收到单片机的PM_PWRBTN#信号并且响应,再量HTVDD_EN也是低电压,但测量+1.2V_HT这个电压信号却没有拉低,看来问题是出在这里,也就是这种NV的桥必须先切断这个1.2V前端总线电压和CPU核心电压后才会发出SLP_S3#信号,于是就仔细查HTVDD_EN为什么会失效。最后查出是Q9109的问题,是HTVDD_EN送到Q9109后没办法拉低+12VSUS电压,造成+1.2V_HT不能被拉低所以关机无法继续。仔细一看这个Q9109裂掉一边,四五六脚露出黄色铜部分了,用热风枪吹下来后发现四五六脚脱落,更换后就一切正常了。

网友:
LZ 这个问题 我第一次见到    比较郁闷

PCI_RESET
HTVDD_EN
+1.2V_HT
HT_VLD
CPUVDD_EN
+V_CPU
CPU_CLK
LPC_CLK
SLP_S3#
Core Power Planes
PWRGD
SLP_S5#
+2.5V_SUS
+1.25V_VTT_SUS
MEM_VLD3   这些步骤怎么查出来的    还有单片机是什么?
如果是我 我肯定按照时序来   查

网友(点评):
乱码看不清楚

网友:
楼主对时序方面很有造就啊。。向楼主奋进

网友:
回复 网友A:

就是按照你那个时序  怎么查出来的    还有单片机是什么?

网友:
时序应该就是nv单桥的关机时序
单片机 ec?

网友:
看样子,电路图也不能全信啊,楼主的功力还是很深厚的,佩服!

网友:
这个关机时序你是从哪得到的,或是楼主是怎么想到的,

网友:
单片机??? 这个单词在基地上是什么意思 我想了解下

网友:
这个贴子很有技术含量!

网友:
楼主,很多人都没有看懂单片机是什么?

网友:
楼主啊,你能不能把你的Z99N图给发一个啊?

网友:
不懂的,百度下就行了

单片机是一种集成在电路芯片,是采用超大规模集成电路技术把具有数据处理能力的中央处理器CPU随机存储器RAM、只读存储器ROM、多种I/O口和中断系统、定时器/计时器等功能(可能还包括显示驱动电路、脉宽调制电路、模拟多路转换器、A/D转换器等电路)集成到一块硅片上构成的一个小而完善的计算机系统。

网友:
楼主所说的单片机应该就是EC芯片吧

网友:
看到LZ简单一段的话,排除掉了故障,
对时序这块,很牛啊.

网友:
真想搞懂这些  就是自己太笨了

网友:
楼主对时序很了解让人很佩服,关机时序能找出来,并一一排除找出问题,真的很厉害

网友:
NV的时序你都能找到,能不能帮我找个VX700的点位图呢?

网友:
请楼主出来 回答上面的疑问 呵呵

网友:
楼主厉害!英伟达的白皮书是全英文的而且很难用翻译器翻译。楼主能把那玩意翻译出来功底确实不赖!修这种时序问题修的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