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场管问题?

楼主(2010-12-18):
上面是V星主板6571的一个硬盘的rest的供电图的,请问一下,场管一般不是从d极输入,G极控制,s极输出的吗?为什么这个电路图却是s极输入,d极输出到hd_rst#1呢?

网友(点评):
因为他是P沟道的

网友(点评):
不是P沟道的吧、

网友:
不是一定就是D级输入从S级输出啊,要看情况的啊,笔记本中就比较常见哦

网友:
  场管G极是控制极。这是不变的、D S不管谁输出  谁输入都是正常的。
  还有N沟道 和P沟道的区别是一个是高电平导通  一个低电平导通

网友:
楼上说的很对,区分N,P型MOS管,主要是看G极高低电平导通条件,电路图中 一盘S极箭头朝里的MOS管为N型, 朝外出的为P型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是P沟道场管,跟一般主板上的N沟道刚好是把过来的,不过G极不会变,还是控制信号

网友:
首先应会灵活运用,只要G、S极间有一定的电位差时,场管就会工作。不管信号是从哪个极输入的。一般情况下总有一个极是“静态”的另一个则是“动态”的。学习三极管的都知道三极管有三种放大形式,即共集、共基、共射。场效应管也不例外,也有共栅、共源、共漏三种放大电路形式。常用的是共源放大电路,你的是共栅放大电路形式。

网友:
原来这样,谢谢各位的帮忙,谢谢你们啦。
还有我在网上查这个型号“NDS7002A”
英文描述: N-Channel Enhancement Mode Field Effect Transistor(N沟道增强型场效应管)
中文描述: N沟道增强模式场效应管(不适用沟道增强型场效应管)
它怎么是n沟道,不是p沟道的呀

网友:
楼上的所有人,这是n沟道,不是p沟道的

网友:
看箭头的方向是N沟道的
有的资料说场管D-S级可以颠倒使用,但真是这样的话,那个内部集成的二级管怎么解释啊,请高手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