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L1908W故障多多!急急急

楼主(2010-12-18):
现在问题是解决了,问题出在电源(供电不足),不是高压板。电源没查出哪个零件不良,换了个电源。

客户送来不通电,拆开检查电源问题,开关管烧了。 换了之后有电压了。但是不定时闪屏,闪屏的时候电压变低了,然后换了光偶,电源稳定了。高压还保护闪一下就灭,去了保护能正常显示,但是有花屏现象,于是换了4根灯管, 现象依旧。换高压板测还是偶尔闪屏,有横线,随机闪,位置不定,怀疑屏线问题,然后动屏线,发现不装铁壳不闪,装铁壳就闪。怀疑屏挨到电源板了,于是就在电源板后面贴了很多胶带 。无效!!!!!      屏线是好的,灯管OK,电源OK,换高压无效,估计驱动板也是好的(很奇怪这现象,不把屏挨到铁壳就不闪,装上就闪)   求解············

网友:
找根钢针,把逻辑板一端的屏线座触点挑开点问题可以解决的!估计是触点金属疲劳了.....解决了请你反馈信息共享......

网友:
噢....对了,我估计你电源板还没完全修好!可能电源IC不良!建议换之.......

网友:
是高压与屏打火,外接灯管测试,

网友:
还真没有碰到过这么多的故障,请楼主说清楚下屏是怎么闪的啊

网友:
感觉本来就是简单的灯管打火问题
  你换了灯管 没换好,上壳的时候 挤压灯管,造成灯管漏电严重
从新换灯管吧

网友:
路过,学习,有机会自己换灯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