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开机出现报错:Thermal sensing error

楼主(2010-12-18):
一台IBM T43的机器,刚拿来时是USB口有个不能用,其他均正常,量USB口数据线0欧,3.3M只有28欧.USB线直接到南桥,找来新桥,更换后发现3.3M还是28欧,电击3.3M没有原件发烫.郁闷了.但开机正常,待机电流和刚拿来时一样0.12,正常为0.06,只好从新更换南桥.但3.3M还是短的.在次电击,把电压调到了3.3V后南桥边上的一颗小三极管直接烧开了.更换三极管。没办法了,USB口能用了先开机看看吧.开机出现Thermal sensing error报错,几秒后掉电,有时候按ESC可以通过,有时候不行.去网上查资料说把U4(码片)换掉就可以了,我这没有同样的料板.只能从T40上随便取了个下来装上去,同样挡住.去网上下不带码片的BIOS想刷下,但找不着.希望各路老师能发个给我.(T43集显不带码片资料的BIOS)在此非常感谢..

网友:
我在网上看的:thermal sensing error)热感应错误。跳过使用的话会导致cpu温度高。而无法继续工作。

网友:
thermal sensing error
这个问题搞起来有点麻烦....有可能是H8的问题.建议你加焯下H8.

网友:
这个一般是换H8好的.

网友:
是H8的什么信号引起的

网友:
H8我已经换了,依旧,我现在唯一能干的就刷个不带码片资料的BIOS,有没有哪位大哥发个给我,谢谢

网友:
没有人有这样的BIOS吗

网友:
没有版主出来抢救吗?

网友:
各路高手,走过路过,意见留留咯

网友:
是不是温度问题 楼主重装便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