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210 上电0.87A慢慢的跑到1.0

楼主(2010-12-18):
今天接了一个DELL的机器 。。插上内存上电是0.87A慢慢的跑到1.0A 没有跳变CPU很烫,,,,不插内存 是0.87A 是集显的,内存电压 显卡 都正常 北桥做了 还是解决不了,,,, 这一般是哪的问题
cpu
显卡

网友:
CPU供电对 地阻抗是多少? 上 是多少 不上是多少 电压是多少

网友:
这个应该要按00,FF来修.

网友:
打一下阻直

网友:
楼主要先确定是不过CPU还是不过内存,这样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