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R51不加电修复一例

楼主(2010-12-18):
待机0.01 有时没有待机 3V 5V无输出 接着测 系统供电芯片MAX1631 工作条件 22脚VIN 16V正常 23脚SHDN 总控信号 3.3V正常  9脚REF基准电压0V 7脚 28脚ON5 ON3只有零点几伏 正常应为3.3V 才对

接着往前查 这个电压来自IBM芯片的43脚  通过电阻R866与TB62501的63 64两脚和MAX1631的7脚 28脚相连 为VCC5M-ON信号 测IBM43脚有3.3V 测电阻R866与IBM芯片这端也有3.3V 另一端没有 想都没想 在料板上找一个换上 再测 MAX1631 7脚 28脚3.3V电压出来了 这个电阻在
主板的另一侧 阻值10K

换完后还是没有VCC3M VCC5M即3V 5V 接着测MAX1631 9脚还是没有基准电压 换个1631后
插电 待机0.02 3V 5V出来了 加电OK

不怎么会上传图纸 只能写这些 不要见笑。。。

网友:
楼主分析的很好对新手很有帮助

网友:
22脚VIN 16V正常 23脚SHDN 总控信号 3.3V REF参考电压没有,应该就可以判断MAX1631坏了 啊

网友:
楼主厉害啊,思路清楚.

网友:
REF没,不是ON也没 也,换了也没用

网友:
REF没,不是ON也没 也,换了也没用

林夕1 -5 灌水,复制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