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工控机的维修思路

楼主(2010-12-18):
今天来了一台工控机。。之前都没有见过。。也别说是修过。

基地上有谁修过这种工控机啊? 给点思路??谢谢!!!

问题是可以通电。就是没有显示!!

上些图给大家看看!!!

网友:
你应该把问题说一下啊

网友:
这个是....386啊~~~~啊!
记得很久很久以前见过,不知道楼主的是什么情况,如果修不好基本上是没有配件可以换的了

网友:
很老很老的内存条 很大很大的BIOS

网友:
看上去很老啊,我修过最老的也是P4的啊

网友:
这个也算是个 古董了啊

网友:
这玩意也只有把内存下下来擦擦的份了,内存是斜的取下来的,和本本的内存安装方法差不多。查查电源的电压,还有拨给主板供电的插头时千万得记好了是什么样的组合,共有两个分开的接口。反了会把问题搞的更大。这东西不是防呆设计的。

网友:
这个太老了图纸都找不到 只能上电看看电压 觉得那个电压有问题 查下IC

网友:
先看 后摸 三换 最后擦内存 这古董我曾经擦了下内存收过好多钱

网友:
楼上的,请问收了多少钱?????

以后碰到这样的情况,心里也要有个谱。

网友:
这个内存好像是30线的edo内存,要四条同时使用才能工作的,应该没有安装顺序要求,但是要求数量。
另外还有一种72线的内存,不知道需不需要搭配才行的。
都是很古老的东西了,是168线sdram的上一辈跟再上一辈了。

网友:
能不能上诊断卡的啊?

网友:
只能自己跑电路了···要是你能把这个电路图给画出来    那可  牛了···    检查各项电压吧···   其他的就没有办法  让你提高   高端的  工具了···

网友:
这个东西我修过!上次电解电容坏啦。维修经验是把电源打通一般就好啦
那次我用电路板在线测试仪把整个板IC全测一遍也没坏,后来发现有一个电解电容容量不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