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78主板不加电,

楼主(2010-12-18):
今天修了一个主板具体是什么牌的我忘了,是478的主板,开机排针电压也正常,IO也换了,晶振也起振,线路也没有问题,强加电CPU、北桥、电压都正常,唯独内存没电压,内存电压是一个相应管供电没有上下管,管的控制和一个小三极管通,应是是稳压管,我把稳压管拆掉内存电压上正常了,可是还是不开机,有那位朋友知道此问题出现在那里,帮忙分担一下,

网友:
跳线的电压正常不?正常的话就是南桥了

网友:
先查跳线电压!在查哈开关上的电压!如果强加电能通电不跑码!是不是U座的问题呢?在强行通电的情况下能跑码多半是SB坏了!(最好摸下SB发热量大不)

网友:
清一下bios,查一下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