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 GA-M61PME-S2P疑难杂症大虾们快进来啊!

楼主(2010-12-18):
此板是被人修过后拿到我这里来维修的!外观没有什么烧伤的痕迹·!因为是别人修过的所以我直接上电!发现不通电!经过询问后德知是他修了后才不通电的!
擦上电源测试待机电压!发现绿线的5V只有2.58V!跟线到了W83303AG里面!换后绿线电压正常可以通电!
接着测试内存电压发现没有一点电!跟线到K3918的输出脚测试控制有3.3V电压!没有输入的5V电压!跟线到了一个W83320G里(输入与10脚相连)!换后还是一样没有5V的输入!我把W83320G的11脚和10脚相连!内存电压是有了但是 CPU电压又没有了!(如果不相连这板的其他电压都正常,相连有就没有CPU电压了)!
这板修得我很是郁闷!是不是W83303AG还是个坏的呢(没有它的图纸 不好判断德)?还请大虾们进来了发个言!帮小弟解决哈!谢谢大家了!

网友(点评):
惠普 HP Pavilion ZE5300 ZE5385US求图纸

网友:
回复 网友A:

需要的就是图纸了,顶下大呵呵

网友:
5V是电源上的红5接个上去就OK。内存3.3如果没有也连个上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把11脚的5V拉到10脚上是可以带得起的!拉过去只后内存电压为1.89V正常!但是CPU电压为什么会没有了呢?这点让我很是想不通!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340281-1-6.html 看下这贴对你有没帮助吧 基本上是一样的。你内存电压IC没换吧

网友:
电压的问题还是很好修的,  最好不要飞线 。下个PDF看看。
也要短接主板上的任何脚位, 把桥挂了,就知道错了

网友:
把w83303在换一下有可能还是它。

网友:
换一下试试

网友:
供电的还叫疑难杂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