顶星945的主板开机诊断卡代码显示7F

楼主(2010-12-18):
顶星945的主板开机诊断卡代码显示7F屏幕没有显示这是什么原因??????????

网友:
换显卡试一下,或是显卡槽氧化了。

网友:
跑  7F应该开机了,查显卡、或显示器

网友:
不认显卡的情况下主板也会跑7F,量一下PCIE显卡的工作条件

网友:
插个小喇叭,如果不是“嘀”一声过而是几声响有报警,说明没抓到显卡,换个显卡试试。

网友:
要是直接出7F,应该是CPU没有工有吧,还是最后跑7F,要是最后跑7F,表示没问题吧。希望高手指点

网友:
你先换个显卡,如何不行在拿镊子来回华几下显卡槽应该就OK拉。

网友:
键盘.COM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