映泰U8668-D跑C1,不报警

楼主(2010-12-18):
今天修了一映泰U8668-D VER:5.5 故障是跑C1,也不报警。
I/O BIOS CPU管理芯片 网卡 声卡都换过,结果还是不行!现在是没有一点思路了!结果进下午又来一块,但不是同一型号,么想到是同样的故障!!都没有修好
不知谁能帮忙给点思路!!谢谢
cpu
芯片

网友:
加焊下桥吧

网友:
C1是没有内存。。或者内存坏了。。

网友:
可能是内存问题啊

网友:
楼主能说清楚点吗?比如说内存电压是多少!时钟是否正常!排阻这些阻值是否正常这些!可以试这遇热SB试下!

网友:
先测一下所有的电压看正不正常 如果不正常的话先刷一下槽子 也有可能是槽子氧化造成的 如果还是不行就加焊桥吧。

网友:
跑C1一般情况是内存问题,问题描述不太清楚呀,供电,时钟?不行就加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