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IC为L6713A的一块主板的CPU核心电压出不来

楼主(2010-12-18):
电源管理IC为L6713A的一块主板  上假负载CPU核心电压只有0.3V,用表笔一碰32引脚连往46引脚之间线路上的二极管的正极,这是再量假负载CPU核心电压的测量点,电压为1V左右,换过这条线路上的电阻、二极管都不行 L6713A也换过还是不行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有谁修过类似的板子

网友:
哪位能帮我下

网友:
上CPU后电压出来了 1.4V  就是不明白为什么上假负载的时候用表笔一碰32引脚连往46引脚之间线路上的二极管的正极 电压才出来

网友:
是不是管理芯片少个工作条件?可以用笨办法把6713所有引脚前后的状态记下来对比看看能不能发现问题

网友:
L6713A的datasheet看了N遍了 关键引脚也测了 也没发现问题  一些关键引脚外围的原件也测了个遍   再说上U之后L6713A几乎被散热器遮挡  根本没法测量其引脚进行对比  不压散热器又被U烧掉

网友:
关于上假负载没有Vcore 上U才出核心供电的原因找遍了论坛都没找到 最后在基地的淘宝店上出售的775假负载的使用说明那里找到了答案:VTT_OUT_L 和 VTT_OUT_R 两只引脚没有接在一起   但是具体是哪两个脚位还是不清楚

网友:
测一下SS脚是不是低电平。

网友:
上假负载的时候 32脚SS 有1v多  不是低电平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假负载的时候 32脚SS不是低电平的 然后将该脚用镊子对地短一下松开之后 32脚就变低电平了  Vcore 就出来1v了

网友:
上什么U的,好像那个脚位的定义不一样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没上U 上的假负载

网友(2011-01-19):
L6713A 芯片的EN脚是哪个呢??哪位大师傅说下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