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联想 RC410-B 无显

楼主(2010-12-18):
今天来了一台联想的原装机。。客户拿来说没有显示。上电试了下还真是没有显示测试卡跑C1

拆主板下来维修。。

        观察了下外观。。看到内存槽旁边有个八脚的IC明显烧坏了。。。  还好还可以看清楚型号。。试了下内存跟CPU 显卡都正常。就跟客户报65元。。 客户也没有还价。就说修好就行了。。

        现在认真看了下这个烧坏IC的型号。。是9420N 也不知道这个IC是什么IC来的。。上基地那里搜索了下。没有找到这个IC的资料。。在网上也没有找IC的PDF图。。。这个有点急了。。。

        静下心来最来分析分析下这个内存的电路。。。 这内存电路是由一个RT9214来控制这个9420N给内存1.8的主供电 ,
感觉这个9420N 像是个双场管那样。。于是就想到apm7313 跟这个9420N有点相同。。于是就试下看看能不能代换下。。焊上去后。查了下阻值也正常。。

        上电量下电压。。 通电后还是跳C1。量了下电压只有1V的内存电压肯定不正常的。。哎!!依为是不能代换。后来最想想还有个RT9214有控制呢。。量了下RT9214输出的两组电压不正常马上换了个RT9214。 呵呵。。。这个该死的内存电压终于正常了。。上内存显卡已经有显示了。呵呵。。。

修复完毕。。

网友:
那个坏了的可以用9173代换吗?

网友(点评):
我只是用了apm7313代换。。其它的也不是很清楚

网友:
回复 网友A:

绝对是不行的,RT9173属于稳压IC,与RT9214非常大的不同,RT9214是PWM芯片,因此两者是无法替换。

网友:
9214 9202 PWM

网友:
9420N这个芯片我手上也没备件,楼主不错,代换成功。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知道这两个是不能代换的呀,我就是问楼主这样居然代换也行

网友:
不错,恭喜一下

网友:
呵呵,学习了一下啦,楼主挺牛的!!

网友(2011-06-02):
原来APM7317和9420N可以互换学习了

网友(2011-09-11):
4812也可以换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