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MAX1902EAI V+主供电哪来的

楼主(2010-12-18):
仁宝LA-2721 无待机电压    待机芯片MAX1902EAI  22针V+ 无电压 请问VS电压是哪来的啊

网友:
附上电路图

网友:
没人知道吗,请大家帮忙了啊

网友:
图纸上肯定有的啊,照着看啊。

网友:
3.3V 5V芯片供电一般都是直接由主供电提供的。你可以直接飞个线。(注意10欧电阻是否开路)

网友:
这个是主拱电,从公共电源过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