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安泰信852d坏了 数码灯不显示

楼主(2010-12-18):
开始是安泰信852d 温度控制的电位器坏了 找了一个10k的换上去了 ,开机后就没有显示温度 数码灯也不亮了,温控的那个灯也不亮了 。只有冷风出来 ,而且可以调风力大小,但是温度这边就不能够调节,怎么回事啊 !!!!!!!!跟发热丝有关系么 。。。。

网友:
你换上去的电位器接线错误吧。

网友:
没有啊 我还原来一个电位器也不行啊

网友:
量一下发热芯拉

网友:
量一下温控的电阻,正常在常温下很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