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Z970G怎么去保护???

楼主(2010-12-18):
今天修了一台15寸杂牌液晶显示器,故障是开机亮一下就黑屏,确定是高压部分故障,可以是高压保护,高压板用的是OZ970G芯片,有哪位师父知道这种芯片的去保护方法吗?我不想换高压板,先谢谢啦!

网友:
电容的一头接地,一头接控制芯片,直接去掉电容接地

网友:
有哪位高手能回答么?急用,在线等

网友:
2楼的师傅说的是芯片的哪个引脚接的电容?????

网友:
我正好也碰到一台用oz970g的,也在找,有哪位知道请告知,先谢了。

网友:
查资料是7脚对地短路,取消保护。建议应急维修可以,长期使用不可取。常见液晶电源IC去保护如下:TL5001 5脚对地短路,TL1451 15脚对地短路,TL5451  15脚对地短路,BA9741 15脚对地短路,BA9743  15脚对地短路,MB3775 15脚对地短路,AT1741 15脚对地短路,AT1380 2脚对地短路,KA7500 、TL494  都是1脚和16脚对地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