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 vrEF

楼主(2010-12-18):
怎么算的VREF=2.5V?

网友:
基准电压.很多芯片上都有这个电压.

网友:
其实就是靠那个稳压二极管来稳压!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上面写得有! 我知道

网友:
如果把二极管换成一个1K的电阻也能得到2.5V

网友:
各位老兄来忙我分析分析吧!

网友:
稳压二极管(又叫齐纳二极管)是一种硅材料制成的面接触型晶体二极管,简称稳压管。此二极管是一种直到临界反向击穿电压前都具有很高电阻的半导体器件。稳压管在反向击穿时,在一定的电流范围内(或者说在一定功率损耗范围内),端电压几乎不变,表现出稳压特性,因而广泛应用于稳压电源与限幅电路之中。稳压二极管是根据击穿电压来分档的,因为这种特性,稳压管主要被作为稳压器或电压基准元件使用.稳压二极管可以串联起来以便在较高的电压上使用,通过串联就可获得更多的稳定电压。
主要参数

  稳压管的主要参数:
稳定电压Vz
  稳定电压就是稳压二极管在正常工作时,管子两端的电压值。这个数值随工作电流和温度的不同略有改
稳压管
变,既是同一型号的稳压二极管,稳定电压值也有一定的分散性,例如2CW14硅稳压二极管的稳定电压为6~7.5V。

网友:
耗散功率PM:
  反向电流通过稳压二极管的PN结时,要产生一定的功率损耗,PN结的温度也将升高。根据允许的PN结工作温度决定出管子的耗散功率。通常小功率管约为几百毫瓦至几瓦。 最大耗散功率PZM:是稳压管的最大功率损耗取决于PN结的面积和散热等条件。反向工作时,PN结的功率损耗为:PZ=VZ*IZ,由PZM和VZ可以决定IZmax。
稳定电流IZ、
  最小稳定电流IZmin、大稳定电流IZmax稳定电流:工作电压等于稳定电压时的反向电流;最小稳定电流:稳压二极管工作于稳定电压时所需的最小反向电流;最大稳定电流:稳压二极管允许通过的最大反向电流。
动态电阻rZ
  其概念与一般二极管的动态电阻相同,只不过稳压二极管的动态电阻是从它的反向特性上求取的。rZ愈小,反映稳压管的击穿特性愈陡。 rz=△VZ/△IZ
稳定电压温度系数
  温度的变化将使VZ改变,在稳压管中,当|VZ|>7V时,VZ具有正温度系数,反向击穿是雪崩击穿。 当|VZ|<4V时,VZ具有负温度系数,反向击穿是齐纳击穿。
  当4V<|VZ|<7V时,稳压管可以获得接近零的温度系数。这样的稳压二极管可以作为标准稳压管使用

网友:
回复 网友B:

老兄看了一大半 你只是告诉我2机管啊! 如果 我把那个二极管换成一个1K的电阻也可以得到2.5V  那样还是2.5V行不?   如果他不告诉我是2.5V 我怎么知道应该是多少V

网友:
我这么问题很难吗?请高手回答

网友:
回复 网友C:

如果你不知道型号。。也没图纸。。谁也帮不了你啊。。即使是我也没办法稳定啊,只能凭经验确定它是一个二极管,至于是几V的二极管,哪就得结合电路来看了。

如果你知道稳压管的型号。。

直接查二极管的型号参数就能知道是几V啊。。。你想它是稳压二极管。电压肯定是由二极管的参数去决定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那里不是有个图吗?不行吗?  还有那么复杂啊!  你就把他当成最常用的就对了

网友:
由于制造工艺的限制,晶体管有它的离散性,也就是不可能做出两个完全一样的晶体管,既使是同一批材料和工艺也做不到的。所以手册里提供的只是参考值,关键还是实际测试。

网友:
回复 网友D:

你有大概值吗??我没有
如果把那个二极管换成1K电阻也可以得到2.5v那要行吗???

网友:
回复 网友C:

虽然可以得到2.5V的电压,但带载能力大大减弱。不可以的。找这样的稳压管并不难啊!实在没有也可串联四个普通二极管暂时用,或都用431稳压块改也行啊。

网友:
回复 网友D:

看来兄弟你对这方面挺厉害的  但我资质有限 ! 你说的串联4个普通二极管  怎么个串联法!

网友:
回复 网友C:

在原来稳压二极管的位置上串联四个普通二极管即可。根据一个普通二极管的PN结压降为0.6伏左右,四个不就是2.5伏了吗!

网友(点评):
以后多多指教啊! 今天没分了明天一定给你加

网友:
我认为这个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就是2.5V,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

网友:
回复 网友C:

错了
如果换成1K的电阻
在5VO正常的时候,有2.5V的VREF输出
但当5VO波动的时候,2.5VREF就会跟着波动

这怎么能稳定住电压呢???

网友:
回复 网友E:

谢谢版主的指点   稳压二极管的稳压值  是怎么回事啊??  它怎么降的压?

网友:
有稳压二极管所得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