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板无复位

楼主(2010-12-18):
ASUS P5G-MX  内存 U 南北桥 供电都正常 PCI   B16  1.6V    A15  0V    RST排针有3.2V  跑线路 RST经一排阻直接进南桥,偶没有BGA  咋整?就报废了啊

网友:
复位电路只有南桥吗?没有门电路参与?

网友:
一般是南桥

网友:
和时钟好像有关,有时钟信号没有呀

网友:
南桥比较多

网友:
时钟都正常吗?如果单一的没复位,重点在南桥了,南桥产生全板复位,只有南桥自身能复位,其它的设备才有复位。。。跑线路,到南桥的RST。看有没有元器件损坏。

网友:
回复 网友A:

rst经个排阻直接进南桥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B:

就个好象是822的排阻,其余地方没刷着啊,而且排阻就在南桥边上,直接进了啊

网友:
回复 网友C:

不都告诉你你   B16 1.6V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