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请考大侠们一个问题

楼主(2010-12-18):
液晶显示器发绿是什么问题,已经换过线和显卡,只能是液晶显示器的问题了,换什么部件能修好,谢谢~
显示器维修
显示器发黄

网友:
先 恢复预置模式 看看 ..

网友:
看一下 屏上面的pcb板上的供电是否都有!一共5组供电

网友:
恢复出厂设置也不行,以前用着没事儿,就是这几天看着发绿的

网友:
我以前遇见过发红的显示器,换数据线好了

网友:
是不是RGB线有一根接触不好?希望能帮到你。

网友:
你是不是只换了VGA线?屏线换了没?屏线换了,就检查接口是否断针了

网友(2015-08-05):
最后怎样了修好没有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