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配置机,有点迟纯

楼主(2010-12-18):
今天我给朋友配了一台高配的主机,价格是3400元。配置如下:
cpu8300
硬盘:西捷500G
内存:4g
显卡:asus tc1g(鲁大师显示512)
机箱:普通的
主板:asus P5QL PRO
光驱:asus dvd
电源:金河田

可我组装好,送到朋友家后,安装好各种应用软件了,点鼠标,感觉话面反应不是很快,稍微有点迟纯!我用的系统原来是ghost的,改为慢盘以后,反应不是怎么快啊!显卡驱动我用原装驱了,还是老样子!系统肯定没有问题了,难道是不匹配吗??这么高的配置,好像发挥不了它应有的功能啊!!

我发现一个秘密,好的组装机,好像不能装f11的备份还原吧?!一装上,电脑就不对了,出现各种各样的奇怪的毛病!我只好又重新装了系统,由于我朋友家网速慢 ,我在我们店里测试了一下,感觉还行。比原来有进步了!!!因些,我决断,网速的大小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了。以后,一定要分清是电脑慢,还是网速慢,别给自己找麻烦了!!!!!!!!!!

meishaha -5 有误导成分,应属灌水...扣分...

网友(点评):
一.F11跟是不是组装机没直接关系。 二.网速跟电脑速度,没直接关系....

网友:
cpu是intel q8300!!!!!!!!!!!!!!!!!!!!!!!!!!!!!!

网友:
显卡没驱动吧?

网友:
cpu8300                                     800
硬盘:西捷500G                         260
内存:4g                                    240X2=480
显卡:asus tc1g(鲁大师显示512)   不知道是啥.暂且定GT240TC 1G    580
机箱:普通的                            60
主板:asus P5QL PRO                650
光驱:asus dvd                         105
电源:金河田                              130

总计:3067
有点赚头,为什么上四核了,还用DDR2平台?

网友:
他不是配有驱动吗...用他配的比较好一点

网友:
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

网友:
这种U还不如上I5呢,DDR2速度差了点,还有你的500G是绿盘的吧?用HD Tune跑跑硬盘测试吧

网友(点评):
硬盘是希捷不是西数,哪来绿盘。

网友:
应该是不兼容,望楼主解决后回个帖!

网友:
配置不错,为什么要上TC的显卡呢?这东西要占内存的,换个显卡试试了。

网友:
不知道电源功率怎么样啊,换个好点的吧。金河田的行吗?

网友:
130元的金河田应该是额定230W的这配置最少得上个270W或300W的以上的!

网友:
ghost的系统比新装系统来说会慢一些,不如先按正常步骤重装下系统试试。

对了,ghost的什么系统?XP?win7?

网友:
硬盘换成希捷的试试

网友:
看看设备管理器里是否有“!或?”的设备。

网友:
我感觉啊,有下面几个主意下:
1.软件方面,所有驱动都安装正常了吗?这个应该不存在什么问题,因为我安装系统,没装驱动都是很快的。Intel的我没用过,不过AMD的不是有个多核优化补丁。不知道Intel有没?可以安装下试试。
2.显卡应该是Nvidia 240 吧?这个你可以换下最新的驱动试试。有时候能排除兼容性问题。
3.如果带了路由或是ADSL猫。有的时候必须手动配置网卡IP,子网掩码。使用自动获取刚进系统会很长时间没反应的。
4.BIOS载入最优化配置。必要的时候仔细查看,手动设置下。软盘就关了它吧。
5.电源没说是多少瓦的,如果是机箱标配电源,建议换了额定在300W以上质量硬的电源。我自己是AMD 5000开4核超3.1G,技嘉GA-MA790FX-UP5P板子,威刚游戏威龙DDR2 800 4G内存,华硕4870显卡,两西数500G蓝盘做RAID 0,两光驱。用航嘉额定300W电源没什么问题。但是老些人都说电源不够。于是换了个台达的1000W电源。

网友(点评):
原来这也有5K党啊,同感AMD的就是快,不论游戏还是玩什么,不过多任务时别人说比不上INTEL的U,不过说到性价比就没得说

网友:
这机子配的,哈哈,内存是亮点

网友:
配机注意尽量用DDR3的内存,电源双核用200W以上4核用350W以上显卡用6系先卡DDR3或者DDR5的,主板用P45的主板P43的也可以但用上3带的内存的板

网友:
这配置值3400元吗?

网友:
换块硬盘试试,有时候会有意想不到的现象

网友:
电源和显卡的问题

网友:
换WIN7系统包你快

网友:
怎么会用这个U

网友:
不行你再组装一台一摸一样的机子 看看会不会有同样的情况,如果好了,你就一个一个代换吧

网友:
你的系统是32位的吧,32位的用4G的内存也是白搭。4核的也不是真正意义上4核,胶水4核吧。纯装系统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