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精英代工的联想945主板还没进系统就死机

楼主(2010-12-18):
型号·:L-I945E主板还没进系统就死机,有时开机不走码,重启能正常走码,之前能进系统偶尔死机,清理灰尘以后连系统都进不了,电压都正常。

真的郁闷是CPU坏了

网友:
可能是桥有问题

网友:
注意CPU座有没有空焊,特别是供电点位

网友:
真的郁闷另一块华硕P5AD2-E和精英945的一样故障,开机还没进到系统,XP滚动条都没看见就黑屏死机了,按键盘没反应,

网友:
用光盘能启动不能进PE系统

网友:
换内存或重装系统或换硬盘试下。

网友:
内存,硬盘,系统全部都换过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