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ny FS35 48等系列外接正常,屏不亮通病维修

楼主(2010-12-19):
大家维修SONY 的这些机器,板号:MBX-165,MS01等,遇到屏不亮,请不要急换显卡,论坛很多人换显卡不行,很多都是LCDID开关接触不良造成的,只要拨动几下就会好了,不花一分钱。此LCDID送到南桥,是检测用什么样的屏的,如果接触不良,IO会关闭高压板的启动信号EN,和关闭屏的供电LCDVCC,具体开关见图, 另一片板开关,控制高压板电路,

网友:
有些板是SW1,有些是SW4,都是标LCDID,这个为通病,修过几台了,论坛很多帖子说换显卡能行,有些不行,估计就是这个问题。见到可要收藏哦。记得版主加点分啊或者奖励啊什么的。

网友:
LCDID接触不良呀,
原来这样.

网友:
哦  原来是这样啊 遇过一次 不过是显卡的事  这个也可以参考 当时没有考虑这个

网友:
这可真不知道...下次一定得注意.谢谢 提醒...

网友:
还有不满屏,只能到1024.768的也是这个开关

网友:
好经验,以后遇到就多条思路了

网友:
好的经验大家分享哦   我上次换显卡也没有好  晕啊

网友(2011-01-28):
不错的经验,要不然真的要动显卡了

网友(2011-04-19):
谢谢楼主的好经验啊  要是一般的思维 肯定干显卡啊

网友(2012-08-15):
我的同一系列的,开机亮屏,过一会儿掉电,过一会儿不触发了,拔电,再触发就可以了,楼主遇到过没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