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f 板号A8JP,电流0。7掉电?

楼主(2010-12-19):
asus a8f 板号A8JP
原为进水,待机0。006,触发0。029,除3VO,5Vo外各电压不出(SUSB#,SUSC#为低)
换受腐蚀的南桥GBM和ISL6227后1。8V。1。5V,1。05V,0。9V,CPU1。5v都出来了,电流到0。49,几秒后掉电回到0。029!上CPU,内存到0。7后也掉回。29,可再触发。
ISL6262 1脚,ISL6227 15脚,MAX8632 5脚PG都为高3。3v,CPU PG 1。05v,复位1。05,基准0。69,VCCA 1。5V
请问各位老师,还要查哪里?那个芯片是管温度,保护的?图纸只到56页,各PG都到60页了看不见

网友:
分页问题,POWER_PROTECT 在53页开始

网友:
回复 网友A:

温控信号 都在THERM里面

网友:
回复 网友A:

网友:
谢谢koukou ,可能没到温控这一部,现在有了新发现,找到各PG了:

触发时测U30 74LV14 9脚为高,3。3V,4脚,FORCE-OFF#也是3。3V,应该不正常吧?
没点位图不知道Q6005及JP6000——6004在哪?板上都没标元件标号的,PWR-VGA-OK有影响吗?到空着的显卡巢去了

网友:
对照图纸测一下进水的地方的元件有没有断线的,尤其是信号线。

网友:
现在就是现找Q6005及JP6000——6004在哪?找到了无论飞线都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