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汉FSP300-60GT维修求助

楼主(2010-12-19):
    一全汉FSP300-60GT电源,故障为接主板不能启动,是任何反应都没有(风扇不转)。
经检测插上主板后指示灯正常亮,5VSB紫线为5.1V,绿线5.08V;按电脑关按钮后5VSB无变化,绿线降为0.2V左右,5V、3.3V、12V均无输出,这时测灰白线为0V,说明电源无PG信号输出。
    拿下来单测电源表现为:通电5VSB紫线为5.1V,绿线5.07V,其余无输出;短接绿线后,电源风扇转动正常,测各路输出电压在正常范围,只有负5V和负12V稍低些,但在10%容许误差范围内,白线亦能测出5V左右PG信号。
    比较蹊跷,空载强制启动时正常,插上主板待机电路也正常,就是不能启动,表现为电源无PG信号输出。
    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补充说明:电源使用KA3511为管理芯片(双列24脚,多出的12、13脚分别与11、14连通,实际与22脚没有区别),线路与论坛上FSP145-60SP基本一样,仅负5V和负12V输出不太一样,管理芯片周围电路完全一样。
       插电后测试:1脚供电为12V左右,2脚误差放大输出0V,3脚误差放大反相输入1.27V,4脚误差放大同相输入反馈电压0V,5脚开、关机延迟0V,6脚开关机输入5.1V,7脚振荡频率设置R(电阻7.6K)3.5V,8脚振荡频率设置C(电容0.01UF)1.56V,9脚欠压检测0V,10脚PG输出信号延迟0V,11脚PG信号0V;14脚参考电压5.1V,15脚3.3V保护输入0V,16脚5V保护输入0V,17脚12V保护输入0V,18脚额外过压保护或其它保护信号0V,19脚欠电压保护时间2.2V,20脚信号地0V,21脚死时控制输入3.16V,22脚推动输出1为2.27V,23脚电源地0V,24脚推动输出2为2.27V。(根据KA3511说明书确定各脚定义,电压为故障电源待机状态下实测数据)
       触发开机信号后表现开关管轻响“曾”一声,风扇不转,无反应。此时再测:1脚供电仍为12V左右,2脚误差放大输出0V,3脚误差放大反相输入1.27V,4脚误差放大同相输入反馈电压0V,5脚开、关机延迟0V,6脚开关机输入0.02V(说明已变为低电平),7脚振荡频率设置R(电阻7.6K)3.5V,8脚振荡频率设置C(电容0.01UF)1.56V,9脚欠压检测0V,10脚PG输出信号延迟0V,11脚PG信号0V(说明无PG信号);14脚参考电压5.1V,15脚3.3V保护输入0V,16脚5V保护输入0V,17脚12V保护输入0V,18脚额外过压保护或其它保护信号0V,19脚欠电压保护时间2.86V(有变化,似乎提示开关管工作正常),20脚信号地0V,21脚死时控制输入0.1V(按说明正常工作时为120MV,实测与之接近,明显不同于待机时所测),22脚推动输出1为2.27V,23脚电源地0V,24脚推动输出2为2.27V。
       短接绿线强制启动电源,表现风扇正常转动,各路输出电压均在正常范围:3.3V实测3.27V,5V实测5.17V,12V实测11.7V,待机5V仍为5.1V不变,灰白线PG信号有5V输出,-5V测得-4.5左右,-12V测得-10.8左右。此时再测KA3511::1脚供电变为25V左右,2脚误差放大输出0V,3脚误差放大反相输入1.26V,4脚误差放大同相输入反馈电压1.26V(有变化),5脚开、关机延迟0V,6脚开关机输入0.02V(说明已变为低电平),7脚振荡频率设置R(电阻7.6K)3.5V,8脚振荡频率设置C(电容0.01UF)1.56V,9脚欠压检测0。08V左右(有变化),10脚PG输出信号延迟2.86V(不正常,据说明书此电压状态为噪声容限,不明白何意),11脚PG信号5.03V(说明可输出PG信号);14脚参考电压5.1V,15脚3.3V保护输入3.27V,16脚5V保护输入5.7V,17脚12V保护输入11.7V,18脚额外过压保护或其它保护信号0.8V(有变化,据说明书典型值为1.25V),19脚欠电压保护时间2.85V,20脚信号地0V,21脚死时控制输入0.1V(按说明正常工作时为120MV,实测与之接近,明显不同于待机时所测),22脚推动输出1为2.13V(稍下降),23脚电源地0V,24脚推动输出2为2.13V(稍下降)。
       下面附上KA3511说明书(英文)

网友:
试修经过:因空载可启动,怀疑电源带负载能力下降,可能为输出滤波电容失容,更换3.3V、5V、12V及5VSB滤波电容后试机无变化。此时无意中拔下12V四针CPU供电,试触发表现风扇转一下就停,测瞬时电压似乎正常,难道是保护?接下来细查线路,发现12V输出电容脚间有可疑短路(残留焊锡),清理后,插上四针CPU供电,触发发现风扇抖一抖仍无反应,再试换12V整流管,无改善,强制启动后调可调电阻,上机仍不能触发,至此陷入僵局,于是上网查找资料,觅得KA3511说明一份,对照检测如上,请各位大侠指点故障所在,谢谢!

网友:
拆开电源盒子,目测一下有没有电容、电阻坏掉的情况,一般连接494的11脚的电阻看下

网友:
全焊的电源是台湾出的吗,

网友:
PG电路故障

网友:
谢谢回复,我另有一好电源,修这个主要是用来学习,还有一些补充资料和试修经过,希望管理员尽快通过显示出来。

网友:
PG电压输出电压从何芯片输出。

网友:
重点检查灰线那一路!

网友:
PG电压的主要故障是由于339IC或PG电容引起的!

网友:
PG信号从KA351第11脚输出

网友:
    补充说明:电源使用KA3511为管理芯片(双列24脚,多出的12、13脚分别与11、14连通,实际与22脚没有区别),线路与论坛上FSP145-60SP基本一样,仅负5V和负12V输出不太一样,管理芯片周围电路完全一样。
    插电后测试:1脚供电为12V左右,2脚误差放大输出0V,3脚误差放大反相输入1.27V,4脚误差放大同相输入反馈电压0V,5脚开、关机延迟0V,6脚开关机输入5.1V,7脚振荡频率设置R(电阻7.6K)3.5V,8脚振荡频率设置C(电容0.01UF)1.56V,9脚欠压检测0V,10脚PG输出信号延迟0V,11脚PG信号0V;14脚参考电压5.1V,15脚3.3V保护输入0V,16脚5V保护输入0V,17脚12V保护输入0V,18脚额外过压保护或其它保护信号0V,19脚欠电压保护时间2.2V,20脚信号地0V,21脚死时控制输入3.16V,22脚推动输出1为2.27V,23脚电源地0V,24脚推动输出2为2.27V。(根据KA3511说明书确定各脚定义,电压为故障电源待机状态下实测数据)
    触发开机信号后表现开关管轻响“曾”一声,风扇不转,无反应。此时再测:1脚供电仍为12V左右,2脚误差放大输出0V,3脚误差放大反相输入1.27V,4脚误差放大同相输入反馈电压0V,5脚开、关机延迟0V,6脚开关机输入0.02V(说明已变为低电平),7脚振荡频率设置R(电阻7.6K)3.5V,8脚振荡频率设置C(电容0.01UF)1.56V,9脚欠压检测0V,10脚PG输出信号延迟0V,11脚PG信号0V(说明无PG信号);14脚参考电压5.1V,15脚3.3V保护输入0V,16脚5V保护输入0V,17脚12V保护输入0V,18脚额外过压保护或其它保护信号0V,19脚欠电压保护时间2.86V(有变化,似乎提示开关管工作正常),20脚信号地0V,21脚死时控制输入0.1V(按说明正常工作时为120MV,实测与之接近,明显不同于待机时所测),22脚推动输出1为2.27V,23脚电源地0V,24脚推动输出2为2.27V。
    短接绿线强制启动电源,表现风扇正常转动,各路输出电压均在正常范围:3.3V实测3.27V,5V实测5.17V,12V实测11.7V,待机5V仍为5.1V不变,灰白线PG信号有5V输出,-5V测得-4.5左右,-12V测得-10.8左右。此时再测KA3511::1脚供电变为25V左右,2脚误差放大输出0V,3脚误差放大反相输入1.26V,4脚误差放大同相输入反馈电压1.26V(有变化),5脚开、关机延迟0V,6脚开关机输入0.02V(说明已变为低电平),7脚振荡频率设置R(电阻7.6K)3.5V,8脚振荡频率设置C(电容0.01UF)1.56V,9脚欠压检测0。08V左右(有变化),10脚PG输出信号延迟2.86V(不正常,据说明书此电压状态为噪声容限,不明白何意),11脚PG信号5.03V(说明可输出PG信号);14脚参考电压5.1V,15脚3.3V保护输入3.27V,16脚5V保护输入5.7V,17脚12V保护输入11.7V,18脚额外过压保护或其它保护信号0.8V(有变化,据说明书典型值为1.25V),19脚欠电压保护时间2.85V,20脚信号地0V,21脚死时控制输入0.1V(按说明正常工作时为120MV,实测与之接近,明显不同于待机时所测),22脚推动输出1为2.13V(稍下降),23脚电源地0V,24脚推动输出2为2.13V(稍下降)。

网友:
附上KA3511的各脚定义
Pin No.Name Function
1 VCC      Supply voltage. Operating range is 14V~30V. VCC =20V, Ta=25°C at test.
2 COMP     Error amplifier output. It is connected to non-inverting input of pulse width modulator comparator.
3 E/A(-)   Error amplifier inverting input. Its reference voltage is always 1.25V.
4 E/A(+)   Error amplifier non-inverting input feedback voltage.This pin may be used to sense power supply output voltage.
5 TREM     Remote on/off delay. Ton/Toff=8ms/24ms (Typ.) with C=0.1µF. Its high/low threshold voltage is 1.8V/0.6V.
6 REM      Remote on/off input. It is TTL operation and its threshold voltage is 1.4V. Voltage at this pin can reach normal 4.6V, with absolutely maximum voltage, 5.25V. If REM = “Low”, PWM = “Low”. That means the main SMPS is operational. When REM = “High”, then PWM = “High” and the main SMPS is turned-off.
7 RT       Oscillation frequency setting R. (Test Condition RT=10kΩ)
8 CT       Oscillation frequency setting C. (Test Condition CT=0.01µF)
9 DET      Under-voltage detect pin. Its threshold voltage is 1.25V Typ.
10 TPG     PG delay. Td=250ms (Typ) with CPG=2.2µF. The high/low threshold voltage are
1.8V/0.6V and the voltage of Pin10 is clamped at 2.9V for noise margin.
11PG       Power good output signal. PG = “High” means that the power is “Good” for operation and PG = “Low” means “Power fail”.
12 Vref    Precision voltage reference trimmed to 2%. (Typical Value = 5.03V)
13 V3.3    Over voltage protection for output 3.3V. (Typical Value = 4.1V)
14 V5      Over voltage protection for output 5V. (Typical Value = 6.2V)
15 V12     Over voltage protection for output 12V. (Typical Value = 14.2V)
16 PT      This is prepared for an extra OVP input or another protection signal. (Typical Value = 1.25V)
17 TUVP    Timing pin for under voltage protection blank-out time. Its threshold voltage is 1.8V and clamped at 2.9V after full charging. Target of delay time is 250ms and it is realized through external (C=2.2µF).
18 GND     Signal ground.
19 DTC     Deadtime control input. The dead-time control  comparator has an effective 120mV input offset which limits the minimum output dead time. Dead time may be imposed on the output by setting the dead time control input to a fixed voltage, ranging between 0V to 3.3V.
20 C2 Output drive pin for push-pull operation.
21 E Power ground.
22 C1 Output drive pin for push-pull operation.

网友:
回复 网友A:

谢谢,灰白色线PG信号由KA3511芯片11脚生成输出,中间再无其它元件,只有10脚延时电容与之有关,该电容为2.2UF,正常。

网友:
曾换输出电容,12V整流管,没能解决问题

网友:
重点查一下绿线相关的电路

网友:
谢谢各位,折腾了半天,原来是12V输出短路导致保护,因为一直在查电源的问题,没注意导线,此电源原系P3服务器上的,接P4主板要转接头出12V供CPU,以前用的转接头一直正常,这次上机时随便拿了一条转接线插上,结果问题就出在这条导线上,12V的黄线和地的黑线竟然是反的,难怪空载完全正常,一插主板就不行,唉,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囧死了。

网友:
这种全汉电源根本就不是服务器的电源,因为元件用料连家用都不能满足。楼主常修电源的话,还是自己做个假负载吧,少走很多弯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