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全部爆了,换掉后跑码,就是不显!

楼主(2010-12-19):
   一块5200上的6.3v 1000的电容全爆掉,换新后无显示!关机换风扇后亮了,装箱后又不亮了!
   在2块板子上都不亮,跑码正常ff 96!

   开机后显示器灯由黄变绿一下以后就又待机了!

没修过显卡,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啊 供电无短路 3块3055都正常 输出电压显存2.51   gpu1.51

刚把电容重新焊接了一下 显示了 可能虚焊了?检查的还是很仔细的居然能虚焊?不解啊!

显示器的数据线发热,是哪的问题? vga的输出

换了根数据线不热了!今天真神奇什么事都遇到了

网友:
我有一根VGA线也发热,先插线开机都开不了不触发,先开机后插VGA线就可以,就是发热厉害。汗。。。

网友:
难道发热 跟线材是3+4 3+6 3+8有关系?
实在是搞不懂啊

网友:
简单的问题,被你说的很神奇,,

网友:
电脑什么可能的问题都有,有可能是板的铜板不怎么好

网友:
这种问题很常见啊,主板显卡我都遇到过,换完电容就不亮了,大概鼓包的太多,造成其它元器件或铜线轻微损坏了吧,也或者是电容问题,我没有花时间研究,如果哪位人兄知道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