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20开机后掉电

楼主(2010-12-19):
有个东芝M320的本本。开机后,电源灯闪一下就灭了,用电池和外接电源都一样。CPU底座下也没有那个大的NEC电容。请问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A:

日货不好搞!电压都有吗?

网友:
补充一点。如果把屏线从主板拔开。接外显。可以正常开机。

网友:
是不是保护了

网友:
换个高压条试试,我遇到过一个。

网友:
我遇到过这样的 问题 ,拔掉内接的屏线,接上外接的屏可以显示,说明所以硬件没有问题,你看看屏线接口附近有没有短路的 。一般是电容或者mos管短路或微短路照成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