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得病了

楼主(2010-12-19):
大家好  我手头上一块 SIS 694芯片组华硕intel775针板子 安装显卡驱动了 开机进桌面的时候就黑屏了 不安装显卡驱动就没事 应该是哪里的毛病 在下应该从哪里入手维修呢

网友:
集成版还是独立的?

网友:
是集成的显卡吗?还是独立的?集成的可以换个驱动或者刷哈分辨率!(要不就NB脱焊)独立的就不用说了哈!

网友:
用VGA模式进去试试?装完驱动在用VGA模式

网友:
你的显示器不支持

网友:
先换个系统先。有些系统不好也会出现这样的问题

网友:
这块板子是独显的 系统换了 显卡也换了 现在就确定主板上的问题了 我刚吹了一遍南桥 好了 不知道是不是南桥问题 以后还会不会毛病复发

网友:
加焊桥还是使用寿命不长,最好重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