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3 待机电流0.06 有 3M 5M 不触发

楼主(2010-12-19):
IBM T43 待机电流0.06  有 3M 5M 不触发  南桥晶振有压差  3M电感在待机的时候有轻微吱吱的声音 客户描述是开机的时候插T口网卡机器就掉电了  在就不能触发了  3M  5M  电感对地阻值都在100欧姆  在按开机键电流掉到0.05好像是触发后瞬间掉电 因为不懂IBM上电时序  没什么思路  求高手给个思路 最好能给我讲下上电时序 不胜感激 谢谢。

网友:
是不是一级电路保护了呢?我是菜鸟,说得不对不要

网友:
先把网卡取了

网友:
没人给我点思路吗     还没有解决  蒙啊

网友:
查一下PCMCIA控制芯片的情况!

网友:
查东芝芯片吧 所有的上电都是围绕它来的

网友:
待机电压芯片工作条件满足了那些啊

网友:
一般这个问题我就断开电感,把后面用小电流烧烧看

网友:
后级有短路啊

网友:
T43 0.06TTF待机高吗?

网友:
T43的通病就是南桥容易坏额

网友:
1,待机偏高
2,查一下PC83927
3,PMH7
4,ICH7

网友:
南桥废了